楼主(2017-04-09):
检修两台森岛SD680-15KW的变频器,故障都是炸模块。修好驱动,检测波形及检测反偏电压都正常,上模块空载能正常运行,带1.1KW电机实验,能正常启动运行,电机运转平稳,调到电流显示却显示为0,遍查线路无果,代换主板及驱动板也是如此。修复另一台后实验,效果一样,电流显示为0。
换做11KW电机实验,能正常运行,调频率电机速度也变化,电流显示为1.2A左右,停机时能到3A左右。
而正常变频器带这台电机工作电流为9.5A左右,停机时因为电机惯性原因电流能冲至30A左右(我用的是励磁调速电机)。
也就是说这两台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显示只有正常电流的十分之一左右。参数恢复出厂值无效,参数中有电流校正系数(FF.05--1.00),打开却不显示数值,只显示“-----”,调整不了。
这才怀疑到这两台变频器的损坏原因,正常工作时变频器检测电流值跟实际电流值严重不符,在应该保护的时候却不能保护,导致模块因为过流而爆机。
软件设计问题?还是电路还存在故障?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一声,小生不胜感激!!!

楼主:
已经修复,工厂内部参数错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