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0):
每次启动要启动10多次才能启动起来!!查了很多原因基本都正常

网友A:
呵呵;不会报警?

网友B:
功率很大吗,不报警吗,加速时间多长

网友C:
兄弟 在哪里?

楼主:
不会报警, 110KW的 ! 加速时间在能启动后还是正常的, 一开始以为电容漏电,经查看外部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就是一启动每次电机稍微动一下就不动了~要连续开关开关启动10多次就启动起来了

网友D:
这?第一次见闻。变频器有监控或自检功能吗?还是查一下问题时的状态,分析一下为好。这么不断的操作启动停止,对变频器和电机都是损坏式操作。

网友E:
多半都是负载问题

网友F:
在电机抖动时候报警显示的神马代码啊,过流么?

网友G:
转矩提升设置的高点就好了

网友H:
把转矩提升往上调点。

网友I:
可能是负载太大,延长时间或查下启动时的电流是不是负载太大。

网友J:
什么启动方式 要每次启动都要启动十多次呢?这样对设备没有损害 吗?

楼主:
我带的一个小电机也启动不了应该不是负载的问题,一启动电机动一下然后没反应了之后重复开关10次左右就正常了·

网友K:
回复 楼主:
 跟旁边好的机器  主板  驱动板交换试一下  最后两个机器参数对比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