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0):
  我的一台索尼笔记本电脑,拆过机装了系统,装了驱动还是好好的。第三次开机的时候就不显示了,能开机有声音,拿去维修店可以连接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老板说屏幕坏了,因为我是懂行的,所以老板叫我去网上淘一块屏幕回来装。我仔细想了想,屏幕应该没那么容易坏才对,才想起某根线装机的时候被我压过,可能线出了问题,要么屏幕烧了。想请问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或者其他缘故? 在此感谢!各位网友的回答。

网友A:
排线松动,损坏或者高压条损坏,背光灯管损坏都有可能的。

楼主:
谢谢你!排线松动可以排除了,我我检查了好几次。高压条或者背光灯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导致高压条或者背光灯损坏?

网友B:
呵呵;换个维修的地方再检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了,我还是懂一点电脑知识的,外接正常,可以运行,剩下就在屏幕下工夫了。

网友C:
某根线被拆装导致的二次损坏?用万用表进行测量确认呀。
显示屏故障一般有两种:
1、背光灯驱动线路损坏,而液晶面板的CPU驱动板是好的,那么,开机的时候,用强光手电筒照射屏幕,是可以看到液晶面板的显示内容的。
2、背光灯管线路完好,而液晶面板的CPU驱动板损坏,这个就不好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这个太复杂,偶不会呀333。感觉要换屏幕了,蓝瘦香菇......

网友D:
换屏幕得多少钱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百多

网友E:
BIOS界面也不显示了吗?那样的话真是屏幕坏了。

楼主:
已经购买显示屏,不贵。可以接受范围。

网友D:
还不贵,换换还行。

网友F:
屏幕和主板的连接线没弄好……拆开重新检查一下能搞定……

网友A:
回复 楼主:
开机后用手挡住所有光源然后观察电脑屏幕是否有很微弱的显示,如果有就是背光有问题。

网友G:
继续拆了检查排线是否松动或者被压断了
屏幕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H:
从文字描述看,屏坏了

网友I:
200多换个屏幕还算良心了。

楼主:
其实一开始的目的就为了换硅脂降低温度,但是后面感觉漏了什么没装好,重新弄了一下,结果悲催。。。之前拍的,好屏亮相。

网友J:
楼主很强大啊,恭喜楼主修好了,以后多多分享一下

网友K:
搞好就行了啊 恭喜

网友L:
回复 网友E:
我的本本就是仅仅拆开吹了吹灰,每年都吹,只不过这次用酒精擦了键盘等比较污的地方,当天没问题,第二天就开机自动黑屏了,也不知是不是巧合,外接显示也没有,找一靠谱的修理店,检测说需要360块换显卡,约定日期到过去取时又说换了也不行,可能主板有断线!最后换机子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一开始的目的就为了换硅脂降低温度,但是后面感觉漏了什么没装好,重新弄了一下,结果悲催。。。之前拍的,好屏亮相。
楼楼,你这什么电脑,内部散热不咋滴啊。
还有,是不是屏幕坏了啊?

网友M:
一波三折啊

网友N:
这散热设计的太简陋了吧,我的散热片大多了。改变了我对索尼的认知

网友O:
笔记本一般不需要清灰吧,我就没拆开过!

网友P:
告诉你吧,我的本用了N年都没清理过灰尘,上次屏幕开机一段时间黑屏就换屏,180大洋,IBM t60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是2009年的电脑,商务本,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Q:
该换就换

网友R:
应该是高压板坏了,或者是灯管,led

网友S:
换个维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