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0):
有深圳的科沃变频器,显示E20,查说明书,上电时间到达,急求解

网友A:
说的不清楚,什么型号或系列,报警代码的含义,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B:
是不是有限时呀,问问厂家吧。

网友A:
可能是高压检测电路的原因吧

网友C:
这是设定了运行时间。到达设定值就停机了。你把设定值另设一下

楼主:
进入PF00,输入密码,
再修改PF14,原来的数字为定时时间,都改为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