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方向错误

楼主(2017-04-10):
一台低压计量,由于现场需要,需要在原有基础上加一台电度表。也就是串联电流互感器2次。加完后就这样了,

网友A:
报故障代码了吧,翻阅电能表使用和安装说明书手册看看,关于故障代码的解释?

楼主:
经过排查发现,电流进入表的方向弄错了。也就是 s1  和  S2对应的表接线端子弄错了!改线后正常!

网友B:
又给后人一个好经验,给你点赞。

网友C:
这个接线错误没有故障代码提示吧!

网友D:
安装时没有注意互感器方向和同名端。

网友E:
厂家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为此厂家没有设这样的故障代码,

网友F:
安装接线 时要注意互感器的同名端啊。

网友G:
干活要小心仔细啊

网友H:
工作要仔细啊先看说明书啊

网友I:
接错了不显示,是不是还能用电?仅仅是不记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切换电流都有显示,只是不计量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变大。就好像是发电机一样,所以判断是电流方向接错了。修改后就好了。说明书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只能自己判断。

网友I:
哦,这样电力部门一样可以监控到问题。会发警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们这是单台设备自己安装的电度表,由于用了好几天了,有功功率一直是零,才开始排查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经过排查发现,电流进入表的方向弄错了。也就是 s1  和  S2对应的表接线端子弄错了!改线后正常!
前一段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开始还以为表坏了,后来也是线换下方向才正常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J:
所以说 大家现场的一些问题,要拿到这里来分享,避免大家在处理上走弯路。

网友K:
见到过一次凭线的颜色而出错的;计量有明显偏差,查其他无问题。
我问,线接错没有,对方肯定说“没有”;后来再问,说是按线的颜色接的,肯定没错!
我说,先查线,无问题再看;三相四线表,电流互感器与电压取样未对应。

网友L:
这个接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导线穿过互感器的方向!

网友I:
回复 楼主:
哦?是吗?那就有意思了,可以少交电费?

网友M:
太粗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