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注塑机的控制器

楼主(2017-04-10):
打开注塑机控制柜里有这个plc,.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呵呵;这个算不上是PLC;
注塑机厂家开发的专用控制器;

网友B:
应该是个特定某些功能,只能原厂更换维修

网友C:
这个算是单片机类型的控制板吧!

网友D:
厂家自己开发的系统板,外型做的像PLC而已,损坏只能找厂家

网友E:
厂家自己定制的专用控制器,资料只能问厂家要。

网友F:
如果设备的控制器没有故障或者损坏,这玩意就像家用的洗衣机或者家用的电冰箱一样,专用的控制板,还是不要胡思乱想了,看看开一下眼界得了。如果控制器损坏了,除非厂家狮子大开口要求3~5万块钱的控制器采购费用,否者还真没有采用品牌级别的PLC控制器进行技术改造的可能性。

网友G:
注塑机用PLC的不多啊

网友H:
是单片机吧

网友I:
如果你能用PLC给它代换了,那就不得了了

网友J:
做专用控制器也许是一条路,比起做国产PLC是不是更有前途些?

网友K:
呵呵,海天的 控制器就有通用版吧,很多二手改造都会采用

网友L:
这个像专用控制器

网友M:
这是专用的控制器,专门为注塑机开发的。

网友N:
我们公司欧克空调上也是用的这种控制器

网友O:
是什么鸡?鬼子的新泻鸡就用三菱q系列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