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0):
PLC中IX%,IW%分别表示输入端的BOOL变量(0,1)和模拟量,QX%和%QW分别表示输出端的BOOL变量和模拟量,后面跟的数值与硬件的输入输出端相关联。这我能理解。

可是对于触摸屏中的变量,为什么都是MW%呢? 譬如%MW105, %MW104:X0什么意思?还有MX%的变量又是什么意思?
另外难道MW%后面跟的数字没有范围限制?

完全是一头雾水。

网友A:
内存变量呀,以前PLC教材上会使用中间寄存器来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存变量?通过寄存器来存储,然后触摸屏再通过寄存器读取是这个意思吗?

那MX,MW%的定义有什么要求吗?

在PLC程序端定义后,与触摸屏端如何对应呢?

网友B:
中间变量寄存器和输入输出一样,IW%0就是输入映像寄存器的第一个字的地址,QW%0就是输出映像寄存器的第一个字的地址,MW%0就是中间变量寄存器第一个字的地址。
IX%0.0,QX%0.0,MX%0.0这种则表示的对应寄存器的位的地址。
其实PLC中有各种寄存器 I, Q, M, V, D等等之类的,但是归根究底都是寄存器,只是名字不一样,如果说不同点可能有些寄存器能断电保持等特殊的功能,但是只有I和Q的寄存器有对应的实际的物理地址(当然前提是已经被分配了)。其他的都是没有实际的物理地址的。

网友C:
各厂家PLC都有M变量啊,不难理解啊,就像硬件电路的中间继电器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M可以理解为“中间”的英文缩写,所以是中间寄存器的是吧。

所那么PLC程序端和触摸屏程序端变量的寄存器地址如何对应呢? 有没什么关系?
变量名称可以一样?但应该地址不会是完全一样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理解了,触摸屏端和PLC端变量如何映射对应呢?如果输入端为%IXmn或者%IWmn,那么如果这两个变量如果要在触摸屏端显示,那就是必须要在PLC程序端定义中间变量地址是吧? PLC端定义了之后,是不是触摸屏端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没有对应关系吗?

还有%MW和MX% 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还有为什么有的变量地址是如%MW47,有的是%MW50:X2等,怎么区分呢?

网友D:
M218系列PLC做MODBUS RTU从站时只支持4区MODBUS寄存器,即就是只支持03、06、16、23功能码。Modbus主站只能对%MW区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通过传统地址映射方式由MODBUs通讯实现PLC控制器和HMI触摸屏之间的通讯时,PLC程序somachine中定义的变量地址和触摸屏中如何对应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通过传统地址映射方式由MODBUs通讯实现PLC控制器和HMI触摸屏之间的通讯时,PLC程序somachine中定义的变量地址和触摸屏中如何对应呢?
这是要了解通讯的底层协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somachine和VIJEO地址如何对应的,前者中,都是%MW或者%MX通过中间寄存器来存储并读取的,到了VIJEO中,有的为%MW,有的为%MW;X3等等类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箱理解的肯定没有你说的那么深奥的,作为一个初学着我是蒙一头雾水乱撞的小鹿。。见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somachine和VIJEO地址如何对应的,前者中,都是%MW或者%MX通过中间寄存器来存储并读取的,到了VIJEO中,有的为%MW,有的为%MW;X3等等类似的

前面%不说了,IEC61131-3规范读一读,变量地址前缀都带%的。

MW:内存变量的字地址表示方式
MX:内存变量的位地址表示方式
MB:内存变量的字节地址表示方式
MD:内存变量的双字地址表示方式
MW:X0   有些厂商用冒号分离,有些厂商用句号分离,表示字地址的位访问,X0代表第0位,所以MW0.X0和MX0.0是一票货色,不是符合IEC61131-3厂商必须有位访问方式的,没有也不违反IEC规范。
还有就是MW.B0这样的方式,代表字地址中的字节访问方式。

所以我一直建议那些新手学习PLC应该从富士开始,学会了回答其他厂牌的基础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学精了秒论坛其它品牌的应用高手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谢谢,对于字存储的应该是一样的了是吧, 可对于位存储的,两者对应的时候是不是有个倍数的还是其他的什么换算关系?

譬如PLC端,%MW1001,在VIJEO端也是一样调取,可是对于%MX402.3, %MX405.2 等等之类的,在触摸屏端应该怎样对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通过传统地址映射方式由MODBUs通讯实现PLC控制器和HMI触摸屏之间的通讯时,PLC程序somachine中定义的变量地址和触摸屏中如何对应呢?
比如%MW0对应的4区MODBUS寄存器编号是400001,实际地址是16进制的16#0000,对应的读功能码是03,对应的写功能码是06和16;
比如%MW1对应的4区MODBUS寄存器编号是400002,实际地址是16进制的16#0001,对应的读功能码是03,对应的写功能码是06和16;

网友D:
我只用过M218!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已经弄到了 见帖子,“给大家共享一个施耐德Somachine的地址转换说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弄到了 见帖子,“给大家共享一个施耐德Somachine的地址转换说明”
你太有能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向施耐德那边直接要的,通过中间人 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向施耐德那边直接要的,通过中间人 0.0
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侠,你有没编辑版的? 我只有PDF,不过我知道这个表格的应用,有可编辑版的就省事多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有Excel的,怎么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谢! 麻烦发邮箱yutianhe95@163.com

网友F(2018-11-25):
朋友,怎么看你另外分享那个帖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0585

直接搜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