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0):
好久不用了,确定下。

网友A:
新型的软起动器有自带旁路接触器的。

网友B:
是啊,可控硅长期工作,影响其寿命,也没有那个必要,

网友C:
必须的。见过的都是这样。
电工小子

网友D:
要旁路功能。可控硅即使全通了,也不如工频直驱。

网友E:
如果软起动器不使用旁路功能,对电机有一定的影响,与工频相比,有损耗,电机温升较高,因为软启动输出的波形并非纯正的正弦波。

网友F:
要加旁路接触器

网友G:
软起其实就是启动的时候需要而已,又不能进行调速控制,所以,运行正常以后切掉都是节能的体现。

网友H:
现在新型的软启都取消旁路接触器了。

网友I:
有的是内置旁路接触器,不用加了

网友J:
有些软启动自带旁路交流接触器!有些需要设计时加上!

网友K:
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L:
还是根据你的手册来定,部分内置接触器,部分需要另外配置

网友M:
看看软启动用户手册,其实也可以不加旁路接触器的。

网友N:
大部分新型的软启都自带旁路接触器

网友O:
不加接触器,可控硅会烧的。

网友P:
用变频器应该就可以实现

网友Q:
使用软件启动器就是 是软启动功能 ,启动后就是全压运行了。所以一般都要加旁路接触器,启动后投入,短路软启动器。当然软启动器也有内置的旁路的,这个时候要看功率,看选型 。

楼主:
选ABB的,带内置接触器的。谢谢大家。

网友R:
软起自身有的就不用加,反之就要加。

网友S:
现在一般都是内置旁路接触器,一体式的,老型号要确认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