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0):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啊,很简单吗

网友B:
相序开关不行,
变频器可以。

网友C:
用变频器麻烦,用相序保护器吧,如果相序保护器动作,自动触发换相,就像正反转电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频器麻烦,用相序保护器吧,如果相序保护器动作,自动触发换相,就像正反转电路一样。
相序保护器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D:
可以的用相序保护器。

网友E:
这就意味着先把交流变直流,然后再逆变交流。这样输入无相序要求了。

网友F:
当然是可以的,相序继电器加倒相接触器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频器麻烦,用相序保护器吧,如果相序保护器动作,自动触发换相,就像正反转电路一样。
相序保护器有这个功能吗?
相序保护器都携带了一个中间继电器,只要相序错误,继电器立即动作。

网友F:
回复 楼主:
相序保护器有触点输出啊,常开常闭不就可以控制接触器么。

网友C:
交流变直流,再变交流,其实就是变频器了。

网友G:
现有的电梯大部分都使用了变频器,变频自身就有相序识别功能,但按照国标规定,电梯必须安装相序保护器,即使采用变频的电梯也不例外,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真不知那些专家是怎么制定标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频器麻烦,用相序保护器吧,如果相序保护器动作,自动触发换相,就像正反转电路一样。
相序保护器有这个功能吗?
相序保护器都携带了一个中间继电器,只要相序错误,继电器立即动作。
用相序保护器来做正反转,需要添加延时的时间继电器进行控制,原因就是在反转的过程中立马正转,会使马达承受不了巨大的冲击电流的。

网友H:
用相序保护器来控制两个正反转接触器,和电机的的正反转控制一样,但是也要加入互锁电路防止短路

网友I:
可以实现,看成本要求了

网友J:
电葫芦都有相序保护器。一些禁止反转的设备可以安装。油泵可以装,反转时系统是没有压力的

网友K:
这些其实就是厂家给自己产品做的一些噱头,其实相序问题就是前辈们说的要么用变频器的,要么用相序保护器,用相序保护器一定要连锁控制电路,相序错误时不能启动电机,或通过人工换相或通过接触器换相都行,相序正确了才能启动电机.

网友L:
用变频器就行了,只要输出的线不变,输入三相随便你改;

网友M:
用相序保护器.

网友N:
回复 网友F:
对,我们这有台设备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O:
要求不高的话就用相序继电器!高就用变频器!

网友B:
如果反转会有较大损失,用变频合适。用相序保护来换相,感觉不能百分之百可靠。

网友P:
用PLC切相序不同的接触器,前提是必须知道是哪一相和拿一相换了才行,切错就麻烦了。
比如ABC BAC  CAB  ACB  CBA  BCA    每一路都需要考虑到,那两相换了就切到那两相给电机供电就行,感觉就跟玩似的,这其实是个笑话,没多大意义。

网友Q:
引用 网友K:
这些其实就是厂家给自己产品做的一些噱头,其实相序问题就是前辈们说的要么用变频器的,要么用相序保护器,用相序保护器一定要连锁控制电路,相序错误时不能启动电机,或通过人工换相或通过接触器换相都行,相序正确了才能启动电机.

不管怎么样来实现 ,都要做好联锁保护措施 ,最大限度 地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 。

网友R:
很简单的

网友S:
看了回复,原理上可以实现,需看采用哪种方案;其目的可能是,当外电源相序变化时,仍能够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网友T:
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U:
还是用变频器吧,相序反了也保证设备运行无任何问题,相序保护器不行,中间还是会有中断,工艺要求高的场合根本不行。

网友V:
引用 网友B:
相序开关不行,
变频器可以。
相序开关不可以,为什么?相序开关只能报警,不能提示正常工作吧。

网友W:
就是变频器

网友X:
回复 楼主:
估计要用到两套启动回路了,相序正确KM1可以启动,相序错误KM2可以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B:
相序开关不行,
变频器可以。
相序开关不可以,为什么?相序开关只能报警,不能提示正常工作吧。
用相序开关换相,感觉不是百分百可靠。

网友E:
现在要求相序的场合不多了。但真是各村有个村的高招儿,值得点赞。

网友Y:
可以  2个交流接触器配合错相保护器即可

楼主:
仔细想想两个接触器不够吧。
uvw uwv  vwu  vuw wuv wvu 要5个接触器?
最终还是给个报警提示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想想两个接触器不够吧。
uvw uwv  vwu  vuw wuv wvu 要5个接触器?
最终还是给个报警提示算了。
呵呵,相序控制器实际上只有两种状态:1相序正确;2、相序错误,并且只输出两种状态:0和1。

所以,当电源输入的相序错误的时候,任意更换两根电源进线就可以恢复马达的旋转方向,你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E:
两个主接触器加一个相序检测,再加一个智能逻辑转换。也够麻烦的。最好采用智能转换控制,比硬件的逻辑转换简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