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M0.0-M0.6

楼主(2017-04-10):
各位,请教一个有关S7 200 M0.0-M0.6中继位的问题。小弟在学习一个程序时,发现M0.0到M0.6没有作为输出触点,都是作为输入触点。请问此时M0.0是怎么样工作的?此时它们的触发条件是什么?

网友A:
如果是常闭,就是上电就是默认接通;会有一个输出点或者触摸屏跟它关联,来切换它的状态

网友B:
有触摸屏或上位机什么的可以直接控制M继电器动作。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作为中间量啊,用wincc或者触摸屏的开关按钮来确定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m0.0,送到程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