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0):
师傅们你们好,
 、
  最近在计划一个小工程,做个龙门两轴码垛机,PLC选的FX3U48MT ,控制两个信捷私服,程

序的难点就是,多点定位,还有异常停机,开机后继续走原来的工作,请教大家多点定位的程序一般用什么思路写,有什

么技巧 ,谢谢各位指点小弟!

网友A:
多点定位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有很多个停止点,还是说一个停止点需要很多个条件同时成立才能停?

网友B:
用坐标累加的方式进行定位吧。如果有多层垛码,限制累加的次数。

网友B:
异常停机的时候,必须手动调整准确的开始位置,然后继续执行累加作业。

网友C:
用坐标系编程先确定第一包的位置然后加包的长和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