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7-04-10):
有一台设备有六个温控器,使用S7-200 CPU224怎么在跟温控通信同时,在触摸屏上显示?因为CPU224只有一个通信口,CPU224有没有能扩展的485模块?还是需要用更高一级的PLC?

网友A:
没有
用smart sr30之类的
可以有两个485口,一个网口

网友B:
换226,或者增加通讯模块。

网友C:
买块243-1,通过以太网与触摸屏通讯。
买块EM277,通过DP与触摸屏通讯。
买个好一点的触摸屏,触摸屏一个口与PLC通讯,另外一个口与温控器通讯,连PLC中的程序都省掉了。

网友D:
呵呵;换成CPU224XP或CPU226;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师触摸屏跟温控直接通信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块243-1,通过以太网与触摸屏通讯。
买块EM277,通过DP与触摸屏通讯。
买个好一点的触摸屏,触摸屏一个口与PLC通讯,另外一个口与温控器通讯,连PLC中的程序都省掉了。

这个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