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0):
之前在别人那看了看大众的程序,应该是德国人写的吧,反正注释都是德语的。程序都是多重背景调用,注释什么的完全看不懂,以前也没接触过多重背景数据块,都说德国人在事严谨,那多重背景数据块写的程序应该有很多好处吧?
该怎么学习多重背景数据调用呢,能不能给我点学习的心法或者简单介绍下多重背景数据到底是什么,最好拿个实例说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在别人那看了看大众的程序,应该是德国人写的吧,反正注释都是德语的。程序都是多重背景调用,注释什么的完全看不懂,以前也没接触过多重背景数据块,都说德国人在事严谨,那多重背景数据块写的程序应该有很多好处吧?
该怎么学习多重背景数据调用呢,能不能给我点学习的心法或者简单介绍下多重背景数据到底是什么,最好拿个实例说一下,先谢过了!
1、实例在Step7编程手册上有,电机的实例。
2、其他厂家没有多重背景人家也能完成任务。多重背景的优点仅仅是节省了一点存储空间。
3、多重背景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背景数据块既给一个FB作为背景数据,又给另外一个FB做背景
4、多重背景数据对于需要常常在线修改程序的场合并不适用。

网友B:
经过1楼的解说才知道什么是多重背景,我认为PLC存贮空间很大,没必要弄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在别人那看了看大众的程序,应该是德国人写的吧,反正注释都是德语的。程序都是多重背景调用,注释什么的完全看不懂,以前也没接触过多重背景数据块,都说德国人在事严谨,那多重背景数据块写的程序应该有很多好处吧?
该怎么学习多重背景数据调用呢,能不能给我点学习的心法或者简单介绍下多重背景数据到底是什么,最好拿个实例说一下,先谢过了!
1、实例在Step7编程手册上有,电机的实例。
2、其他厂家没有多重背景人家也能完成任务。多重背景的优点仅仅是节省了一点存储空间。
3、多重背景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背景数据块既给一个FB作为背景数据,又给另外一个FB做背景
4、多重背景数据对于需要常常在线修改程序的场合并不适用。

这比喻真是..,也符合哈

网友D:
多重背景DB块还是很有意义的,在编程组态,运行,寻址,存储等方面更高效。

网友E:
多重背景可不可以认为是共享背景块

网友F:
自己去建立20个 1200的定时器 就知道应用多重背景数据块是为了啥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我先前也这么想,知道我们现场先后把IM151-8和315-2PN-DP全写满了才发现这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先前也这么想,知道我们现场先后把IM151-8和315-2PN-DP全写满了才发现这问题。。。
你要用这么多数据?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恩,有的。

网友H:
多重背景就是用一个FB块,配多个DB块,调用就可以,省去不必的编程,节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