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1):
遇到1个项目,想在没有工控机的情况下,使用条码打印机,PLC选1500,触摸屏不限,谁有好的建议。

网友A:
你这问题都没有描述清楚
自动打印至少也得有个信号给它吧
这信号是PLC还是人机?
打印机有232接口,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触摸屏就可以当工控机用的,写点小脚本就跟玩似的,外包吗,说说控制要求,材料你买,劳务费10000我给你搞。

网友C:
用PLC编制通讯程序,就可以驱动打印机了,需要知道打印机的数据接收格式。

网友D:
用PLC与打印机通讯时可以实现的,不用什么工控机

楼主:
通讯打印好说,难的是需要打印不同的标签,而且标签上还有变量,每生产1个工件,就要将该工件的信息打印出来。
产品换型,标签形式也要进行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精智的屏可以写脚本对其进行编辑吗?打印标签格式可以通过触摸屏进行修改吗?

网友E:
用PLC就可以驱动打印机。

网友F:
这跟有没有工控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维纶TK6100i   vw5   是可以写脚本的,就是宏指令,你查查那款屏支持吗,西门子的应该支持这功能的,业界老大哥的触摸屏连宏指令都不支持岂不让人笑话。就修改那些破数据用宏指令一点问题没有,主要是打印机和PLC之间得好好搞一搞,PLC发得东西打印机必须要认识才行啊。然后用屏修改PLC发的东西就可以啦。

网友G:
可以实现,用PLC编好程序,将要打印的信息发给打印机就可以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G:
那打印机怎嘛识别plc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