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1):
对于施耐德PLC,通过modbus与HMI之间通讯有两种方式;
1)传统的地址映射方式,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PLC编程软件somachine中变量地址和触摸屏如何对应还没搞懂,见我的另外一个帖子“施耐德PLC的 MW,MX等地址”

2)通过符号配置与HMI共享变量,依赖于施耐德软件自身的 somachine network manager通讯协议,这种方式无视内存地址,节省大量新建变量及映射地址时间,但我又遇到了如下问题,
在通过符号配置变量共享后,设置PLC设备地址/节点名称的过程中我彻底迷失了!

图一中勾选的为共享变量,

图二,在vijeo触摸屏HMI软件中,I/O管理器下,som my controller协议中,最上方的设备地址和节点名称如何设置

图三为VIJEO触摸屏HMI软件中som HMIGXO3501的协议配置信息,同样是最上方的设备地址和节点名称如何设置

图四和五为在PLC的somachine编程软件中双击控制器和触摸屏后的信息,这里的节点名称和下方圈圈中的
。。连接模式,网关地址端口,节点名称又如何设置呢?

楼主:
晕了,图片没有传上

楼主:
从下到上依次为 图1,2,3,4,5

楼主:
网关地址我都设置为127.0.0.1,在此前提下,我将somachine中和VIJEO软件中的PLC节点名称设置为一样,再讲somachine中和vijeo中HMI的节点名称设置为一样,结果不行, 我将四者的节点名称都设置为一样,还是不行。

这里的不行是指我通过共享的变量在HMI段建立开关或者指示灯时都提示连接不上PLC或者名称错误,或者地址定义错误等等信息。。

楼主:
就没人知道这里通过符号配置共享变量的这里如何设置吗?想找个师傅0.0

楼主:
回复 楼主:
对于地址映射的这种变量共用方式,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热心的人过来帮忙解答下,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没人懂吗? 不用中间寄存器的共享变量方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沉了0.0

网友A(2017-07-12):
用somachine v4.2如何将plc中的变量导入触摸屏的变量当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需要添加符号配置,通过PLC共享,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串行通讯不适合,这种变量共享只适合以太网通讯。

网友B(2018-10-09):
楼主,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的这种问题。
触摸屏进行仿真,显示连接不上PLC,我按照网上教程,用的是MODEBUS TCPIP01来通讯,地址设置为127.0.0.1,仿真的时候,就是连接不上,我怀疑是我的变量的地址映射到触摸屏的方式错了。可是没有思路改过来,楼主可以教教我吗

楼主:
你确定你是符号配置的方式共享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符号配置共享和常规的地址映射是不同的,前者需要以太网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的这种问题。
触摸屏进行仿真,显示连接不上PLC,我按照网上教程,用的是MODEBUS TCPIP01来通讯,地址设置为127.0.0.1,仿真的时候,就是连接不上,我怀疑是我的变量的地址映射到触摸屏的方式错了。可是没有思路改过来,楼主可以教教我吗

工具给你,再结合手册看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符号配置,以太网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符号配置,以太网怎么设置啊。

说实话,我还没用过,都是传统的方法,如果你的PLC和HMI支持以太网,才可以使用这方法

网友B:
楼主,我触摸屏模拟的时候,说我COM1口以被多个驱动程序选中,怎么解决啊,能帮我看下那没设置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触摸屏模拟的时候,说我COM1口以被多个驱动程序选中,怎么解决啊,能帮我看下那没设置好吗?

1)PLC侧与HMI侧的接口设置参数一定要一致,另应该用somachine自带的驱动而不是常规的modbusmanager,
2)PLC侧需要添加符号配置,在左侧界面“工具树“中可以看到,选择共享配置的变量一定要打钩,如果勾选不上那就是驱动设置有问题
3)HMI侧需要右击变量 添加”从somachine“中导入。。。。

其余我就不说了,已经给你配置好了,共享也成功了,你可以对比你自己的再看下两个程序的设置差别。去年发这个帖子我也是第一次开始自学,主要就是自己看手册摸索的,后续的就需要你自己去摸索的,祝你好运。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

网友C(2022-06-07):
谢谢楼主/祝你好运

网友D:
符号配置功能 方式在v4.1--v4.3版本可以通讯,在机器专家版本连接不上,可能软件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