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欧姆计损坏原因,请教

楼主(2017-04-11):
测试台在做电机测试(电机额定电流38A),微欧姆计测试夹子放在测试台上。电机在做超载实验过程中微欧姆计有异味散出,后来发现欧姆计电容烧坏了。是否由于测试台接地原因造成仪器损坏?求请教,谢谢!(测试台对仪器柜0.67mA.)

网友A:
测试台对仪器柜0.67mA
这个电流能说明什么??
思路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样确认是否有漏电流?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为什么一直在纠结这个漏电流?
理由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流会不会通过微欧姆计造成它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微欧姆计开关开着,但未使用,只有测试夹子是放在测试平台上,所以怀疑测试台有漏电造成仪器损坏

网友A:
0.67ma的电流按说不应该
还是查查其他线路吧!

网友B: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微欧姆计图片或者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真是漏电或静电造成仪器损坏,首先坏的应该是集成块,电容是绝对不会坏的。
楼主说:“微欧姆计开关开着,但未使用”,那微欧姆计是有电的,只是没有测量,是不是这样?您的仪器有没有充电电池?以许就在那个时间点上就那么巧合的仪器出故障了(电容烧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答复。欧姆计是有电的,只是没有测量。是这样的,微欧姆计没有充电电池,直接接220交流电。拆开仪器忘记拍个照片了,现在仪器已经返厂维修了。问题是半年坏了2次,之前也是类似经历,夹子放测试台,后来发现测试数据有误差,但没这次严重,这次直接微欧姆计内部主板元件烧坏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两次都是在测试台出问题,看来不是巧合。我对测试台不了解,但测试台是会有大的电场、磁场存在吧,是否是感应电在作崇?微欧姆计的增益很高,输入阻抗肯定高,测试夹放置时是开路状态,则感应电的影响也会大,这只是一点看法不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