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维修

楼主(2017-04-11):
节能灯电路中M7可否用整流二极管1N4007代替,有经验的朋友讨论一下!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这种还好,要是那种日光灯管的节能灯,估计够呛。

网友B:
是LED灯吧。

网友C:
感觉这种LED节能灯挺好用的,功率低,亮度大

网友D:
做工真简单,一个灯估计也没多少钱;

网友E:
用4007试试

网友F:
就是1n4007

网友G:
若不考虑安装因素,或可以试试,或者看看其电路(是否可以)。

网友H:
替代是没问题,问题是价值那么低维修值得吗

网友I:
这里集市上3瓦10元3只,大量供应,五金店的3瓦7元保修一年,也大量供应。

网友J:
1N4007只要有位置安装是可以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参数基本一样。

网友L:
替代没问题

网友M:
贴片的用普通的替代吗?
空间有没有问题!

网友N:
装起来试试

网友O:
要是有配件可以试试,感觉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P:
回复 网友J:
功能一样,功率足够,替代应该是完全木有问题

网友Q:
不错啊,节能灯维修啊.

网友R:
LED灯很节能啊

网友S:
楼主这是节能降耗啊,修旧利废。

网友T:
LED的寿命应该有保障。我们单位那种莹光等时亮时不亮。现在都变成了LED的。全都100%亮。贼亮。

如果是LED发光二极管断了,干脆将其短路。但要测试一下电流,最好把限流电阻加大。降低亮度,提高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这是节能降耗啊,修旧利废。
这种节能灯超亮,小巧,简单,在照明灯具里边,是本人最喜欢的一种!

网友U:
贴片M7就是普通I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T:
LED的寿命应该有保障。我们单位那种莹光等时亮时不亮。现在都变成了LED的。全都100%亮。贼亮。

如果是LED发光二极管断了,干脆将其短路。但要测试一下电流,最好把限流电阻加大。降低亮度,提高寿命。
这种LED贴片灯超亮,且简单轻便,可能会战胜对手!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贴片M7就是普通IN4007

那就是 说,它们的封装形式不一样呀!

网友W:
还修啊 直接换新的

网友X:
这灯就是爱坏

网友Y:
可以用1N4007代换啊。

网友Z:
回复 网友T:
现在好点的貌似都是恒流电源吧!

网友AA:
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来玩,能修就修,不能修的丢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还修啊 直接换新的
闲来木事瞎捣鼓,还别说,本人喜欢探索,家里十几处灯泡全是LED节能灯,超亮白,而且二十年内从未买过灯,节省又成就感!????

网友AB:
完全没问题的,我都替换过。

网友AC:
就是桥式整流吗!肯定行的,但我估计要全换!

网友AD:
引用 网友I:
这里集市上3瓦10元3只,大量供应,五金店的3瓦7元保修一年,也大量供应。
刚开始修好一个,有些成就感,会修了,知道怎么回事了,买一个也不愿意再修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AD:
记得是用电容降压(其容量要求提供LED所需恒定电流),整流后使用。是这样的吗?

网友T:
回复 楼主:
没错,LED灯确实好,寿命长。用电少。关键是限制好管子的电流。没个坏。

网友U:
回复 网友V: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