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器

楼主(2017-04-11):
大家好!请教一下,590直流调速器用在机床上,吃刀量稍微大点,电机就卡住,590不报警,电机之前修过励磁线圈,是不是590坏了,还是参数需要调整!谢谢

网友A:
检查励磁电流是否正常,弱磁时电机力矩是下降的。

网友B:
看输出电压 电流变化情况!给定电压是多少!

网友C:
是不是档位问题,高档位低转速在用呀。

网友D:
这种现象叫电机堵转。可以监控电流,如果此时电流很大,达到或超过电机额定,那就检查电机励磁或电枢问题。如果电流没超,那是限幅问题。

可以通过空载运行检查,看空载电枢电流判别。

网友E:
驱动器如果设置自动保护的话,电机堵转时候电枢电压会为零或很低,那个状态有时候不现实报警,如果显示报警一般会存在线圈问题,建议脱开负载测试,和检查数据设置,根据你的现象,你的电机和驱动都基本正常

网友F:
我的回复为什么被删除?因为我说了开关磁阻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的回复为什么被删除?因为我说了开关磁阻电机??
明白了,请一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