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1):
  S7-200的接口模块主要有数字量I/O模块、模拟量I/O模块和通信模块。下面分别介绍这些模块。

  (一)数字量I/O模块

  数字量I/O模块是为了解决本机集成的数字量输入/输出点不能满足需要而使用的扩展模块。S7-200PLC目前总共可以提供3大类,共9种数字量I/O模块。

  1.EM221数字量输入扩展模块

  8DI,DC24V(直流输入)

  2.EM222数字量输出扩展模块

  8DO,DC24V(直流输出)

  8DO,Relay(DC24V/ AC24~230V)(继电器输出)

  3.EM223数字量混合模块

  4DI(DC24V),4DO(DC24V/2A)

  4DI(DC24V),4DO(Relay 2A)

  8DI(DC24V),8DO(DC24V/2A)

  8DI(DC24V),8DO(Relay 2A)

  16DI(DC24V),16DO(Relay 2A)

  16DI(DC24V),16DO(DC24V/2A)

  (二)模拟量I/O模块

  模拟量I/O模块提供了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的扩展功能。S7-200的模拟量扩展模块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可以直接与传感器相连,并有很大的灵活性,且安装方便。

  1.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

  4AI(电压或电流)输入信号的范围由SW1、SW2和SW3设定。

  2.EM232模拟量输出模块

  2AO(电压或电流)

  3.EM235模拟量混合模块

  4AI(电压或电流),量程由SW1~SW6设定

  1AO(电压或电流)

  (三)通信模块

  S7-200系列PLC除了CPU226本机集成了两个通信口以外,其他均在其内部集成了一个通信口,通信口采用了RS-485总线。此外,各PLC还可以接入通信模块,以扩大其接口的数量和联网能力。

  1.EM277模块

  EM277模块是PROFIBUS-DP从站模块,同时也支持MPI从站通讯;

  2.EM241:调制解调器(Modem)通讯模块

  3.CP243-1:工业以太网通讯模块;

  4.CP243-1 IT:工业以太网通讯模块,同时提供Web/E-mail等IT应用;

  5.CP243-2:AS-Ⅰ主站模块,可连接最多62个AS-Ⅰ从站。

  S7-200PLC的配置就是由S7-200CPU和这些扩展模块构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7-200的接口模块主要有数字量I/O模块、模拟量I/O模块和通信模块。下面分别介绍这些模块。

  (一)数字量I/O模块

  数字量I/O模块是为了解决本机集成的数字量输入/输出点不能满足需要而使用的扩展模块。S7-200PLC目前总共可以提供3大类,共9种数字量I/O模块。

  1.EM221数字量输入扩展模块

  8DI,DC24V(直流输入)

  2.EM222数字量输出扩展模块

  8DO,DC24V(直流输出)

  8DO,Relay(DC24V/ AC24~230V)(继电器输出)

  3.EM223数字量混合模块

  4DI(DC24V),4DO(DC24V/2A)

  4DI(DC24V),4DO(Relay 2A)

  8DI(DC24V),8DO(DC24V/2A)

  8DI(DC24V),8DO(Relay 2A)

  16DI(DC24V),16DO(Relay 2A)

  16DI(DC24V),16DO(DC24V/2A)

  (二)模拟量I/O模块

  模拟量I/O模块提供了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的扩展功能。S7-200的模拟量扩展模块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可以直接与传感器相连,并有很大的灵活性,且安装方便。

  1.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

  4AI(电压或电流)输入信号的范围由SW1、SW2和SW3设定。

  2.EM232模拟量输出模块

  2AO(电压或电流)

  3.EM235模拟量混合模块

  4AI(电压或电流),量程由SW1~SW6设定

  1AO(电压或电流)

  (三)通信模块

  S7-200系列PLC除了CPU226本机集成了两个通信口以外,其他均在其内部集成了一个通信口,通信口采用了RS-485总线。此外,各PLC还可以接入通信模块,以扩大其接口的数量和联网能力。

  1.EM277模块

  EM277模块是PROFIBUS-DP从站模块,同时也支持MPI从站通讯;

  2.EM241:调制解调器(Modem)通讯模块

  3.CP243-1:工业以太网通讯模块;

  4.CP243-1 IT:工业以太网通讯模块,同时提供Web/E-mail等IT应用;

  5.CP243-2:AS-Ⅰ主站模块,可连接最多62个AS-Ⅰ从站。

  S7-200PLC的配置就是由S7-200CPU和这些扩展模块构成的。

怪不得要靠个头像发点垃圾贴来混脸熟,核心代理商发这种停产品的帖子,与西门子力推Smart,1200,1500这种销售方针背道而驰,你说产品能卖的出去么。

要不是论坛有我这种人的存在,西门子的代理商早被高雅骂得体无完肤。

网友B:
200不是停产了吗,怎么还来?国产高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S7-200的接口模块主要有数字量I/O模块、模拟量I/O模块和通信模块。下面分别介绍这些模块。

  (一)数字量I/O模块

  数字量I/O模块是为了解决本机集成的数字量输入/输出点不能满足需要而使用的扩展模块。S7-200PLC目前总共可以提供3大类,共9种数字量I/O模块。

  1.EM221数字量输入扩展模块

  8DI,DC24V(直流输入)

  2.EM222数字量输出扩展模块

  8DO,DC24V(直流输出)

  8DO,Relay(DC24V/ AC24~230V)(继电器输出)

  3.EM223数字量混合模块

  4DI(DC24V),4DO(DC24V/2A)

  4DI(DC24V),4DO(Relay 2A)

  8DI(DC24V),8DO(DC24V/2A)

  8DI(DC24V),8DO(Relay 2A)

  16DI(DC24V),16DO(Relay 2A)

  16DI(DC24V),16DO(DC24V/2A)

  (二)模拟量I/O模块

  模拟量I/O模块提供了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的扩展功能。S7-200的模拟量扩展模块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可以直接与传感器相连,并有很大的灵活性,且安装方便。

  1.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

  4AI(电压或电流)输入信号的范围由SW1、SW2和SW3设定。

  2.EM232模拟量输出模块

  2AO(电压或电流)

  3.EM235模拟量混合模块

  4AI(电压或电流),量程由SW1~SW6设定

  1AO(电压或电流)

  (三)通信模块

  S7-200系列PLC除了CPU226本机集成了两个通信口以外,其他均在其内部集成了一个通信口,通信口采用了RS-485总线。此外,各PLC还可以接入通信模块,以扩大其接口的数量和联网能力。

  1.EM277模块

  EM277模块是PROFIBUS-DP从站模块,同时也支持MPI从站通讯;

  2.EM241:调制解调器(Modem)通讯模块

  3.CP243-1:工业以太网通讯模块;

  4.CP243-1 IT:工业以太网通讯模块,同时提供Web/E-mail等IT应用;

  5.CP243-2:AS-Ⅰ主站模块,可连接最多62个AS-Ⅰ从站。

  S7-200PLC的配置就是由S7-200CPU和这些扩展模块构成的。

怪不得要靠个头像发点垃圾贴来混脸熟,核心代理商发这种停产品的帖子,与西门子力推Smart,1200,1500这种销售方针背道而驰,你说产品能卖的出去么。

要不是论坛有我这种人的存在,西门子的代理商早被高雅骂得体无完肤。
确实,都停产了,还在发帖。1200比200强多了不去推。干什么的。

网友D:
清理库存,找停产货的接盘侠或者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