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真假问题

楼主(2017-04-11):
最近换了一家公司,里边有一个PLC,然后这PLC看着像是真的,我之前也是做200的项目,用的是山寨的,然后我就把山寨的完整项目给到这PLC里,然后他不认识上升沿是什么鬼。然后我就重新写modbus轮询程序,他就是在上升沿上不过,最后很无奈的吧沿都去掉,直接用M点实现的轮询,我就感觉很是奇怪的一个问题。到底问题出在那里呢,官网的例程抄上都不过上升沿。大侠们是不是怀疑我说了假话。没关系,可以凑合用,我就是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重新建一个程序,只编写上升沿动作,进行试验检测PLC是否损坏,如果没有对比程序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B:
呵呵;S7-200山寨的N年前就有了,不是什么新鲜事;

网友C:
说不定PLC已经有毛病了呢!检查一下!

网友D:
这就是贪便宜

网友E:
关键是人家原来在山寨的用可以
现在用真货反而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D  SM0.1
EU
S   Q0.0,1
也就是上电的一瞬间给q0.0置位,他做不到。
跟别说modbus轮询里出现的那些EU(上升沿)根本卡着不过,哪有就死哪。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很奇怪,也很疑惑这是不是真的,看着是真像,我记得真的那西门子标志是绿色的,这个直接是打印上去的浅咖色,不过是西门子的字母是正确的。同样的程序去正版smart就可以完美轮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么个情况,上电置不了位,但是加个定时器上电后延时四五秒再去置位就对了,总之这个上升沿和我理解的和用过的都不一样,感觉是捕捉不到似的必须一直置位或者保持很长时间的置位时间才行,是不是上电扫的那一下太快了他捕捉不到啊。

网友F:
不会又是一个李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李鬼是什么鬼?这PLC应该是真的,订货号,标志都没问题,和电脑通讯时插上线缆就能读出PLC型号,是不是我编程有问题啊,sm0.1上电过一个上升沿去置位q0.0不可以这样吗,以前这么用的啊。

网友G:
重新编一段程序试试,还是不行的话也许是这个PLC是有问题的。

网友H:
把EU去掉看看。
感觉那个EU是多此一举。

网友I:
引用 楼主:
李鬼是什么鬼?这PLC应该是真的,订货号,标志都没问题,和电脑通讯时插上线缆就能读出PLC型号,是不是我编程有问题啊,sm0.1上电过一个上升沿去置位q0.0不可以这样吗,以前这么用的啊。
这还用问,同一套程序,相同的PLC型号,它就不行,那么它就是高仿货来的。西门子和三菱的高仿货在国内中签的几率接近100%,尤其是电商途径的货源,所以你不要浪费时间在一台高仿货的身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额,确实是淘宝上买来的一款似真PLC,具体价位不详,我也不好问,提到这事时采购的表情很慌,好在去掉EU改改程序勉强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在modbus轮询里头用EU的,用复置位来做轮询是比较简单和直观的,现在只能去掉所有EU来搞了,不影响使用的,只是觉得奇怪。

网友J:
我这里每次都会买s7 200,几次买的感觉都不一样,但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

网友K:
不会又是山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一样是幻觉,一样了就说明你买了同一家的产品

网友J:
回复 楼主:
是找不同代理商买的...

网友L:
S7-200很久以前就OEM成功了。

网友M:
用不靠谱的山寨货 会害死人呀。

楼主:
回复 网友M:
技术无罪,尽我所能写好所有保护。

网友M:
引用 楼主:
技术无罪,尽我所能写好所有保护。
是啊 ,可以用技术来弥补 来完善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