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1):
求一些关于三菱plc的控制接线图,本人目前只会编一些简单小程序,不会现场接线,寻求接线图,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先确定你PLC的具体型号,然后找个这个PLC的硬件手册,手册里面有接线相关的说明的。

网友B:
我说说光电开关的接法把!一般我们都是采用NPN型感应器,磁性开关
磁性开关类  这些装在气缸上面,感应气缸里面的磁铁,一般是2芯线 一根棕色,一根蓝色,棕色的线接PLC输入,蓝色的线接0V 比如亚德客 ,SMC。等等,主流的都是这样
接近型感应器,光电类  这种分3芯线 4芯线
3芯线一般都是 一根棕色 一根蓝色 一根黑色   棕色的接24V  蓝色的接0V 黑色的线一般都是常开型的接PLC输入
4芯线一般都是 一根棕色 一根蓝色 一根黑色   一根白色  这个跟3芯的区别是 他有一组是常开,一组常闭型 棕色的接24V  蓝色的接0V 黑色的线一般是常开 白色的是常闭,这个根据现场来确定是否接常开常闭,一般情况我们都是接常开
感应器这样接,一般都不会错,特别的要看说明书!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会看图就会接线了,近接开关会有接线图,PLC也一样有,你看得懂就自然会接了

网友D:
呵呵;你的光电总有说明书或接线直接印在产品上面的吧?

网友E:
想怎么正负接线就怎么接线正负

网友F:
第一可以查看手册说明书,第二可以上网搜索。

网友G:
这些设备的仪表都是有接线图的
按照说明书上的来嘛

网友H:
动手太少导致的,自己做一遍胜过别人讲N遍!

网友I:
这位大师回答的真详细,还是纯手打的字,辛苦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I:
不要这么说,我也是菜鸟,我也是这样问过来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我觉得刚开始都是这样的,他是自学PLC,没有人教实践这一部分,只能靠自己自学或者去请教别人,我开始刚进入这个行业时,也是这样,说明书看不懂,问别人怎么接感应器,用本子把别人说的记下来,怕过段时间忘记,怕再问别人遭人嫌弃,自己会接了,再买其他的书看,再回过头看说明书,觉得这很简单。懂了,就觉简单,不懂再简单也如天书!

网友J:
是不是NPN型的

网友K:
搞不懂,连基础的接线也不懂,怎么会懂控制原理,编的程序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NPN型的
三菱常用的型号接NPN信号多些。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NPN型的
三菱常用的型号接NPN信号多些。
NPN是高电平输出,PNP是低电平输出吧。难道是我记错了?

网友M:
三菱老款要区分如1N/1S/2N等;3U/5U等可以自已决定使用哪种逻辑

网友N:
要看PLC的型号与接线。

网友O:
很简单,看着说明书接就可以,主要是要相信自己。

网友N:
找PLC和光电开关的说明书对着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