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康变频器

楼主(2017-04-11):
大家好有谁知道优利康变频器所有参数锁定怎么解锁。

网友A:
没有玩过,帮不了了

网友B:
问问售后啊

网友C:
改A1-01参数级别--4

网友C:
若密码锁定,看A1-04,A1-05及密码显示方法

楼主:
楼上所说都试过了,参数就无法调整。

楼主:
就连频率都无法修改

楼主:
菜单都正常,就是无法修改任何参数。

网友C:
1,换操作面板试试。再查查主板与操作面板连接线。2.故障依旧,只能换主板

网友D:
解铃还须系铃人。这问题,第一,找设锁当事人,第二,找厂家。

网友E:
A1-05 设为0再改A1-04

楼主:
谢谢大家,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