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带带我!这个东西没见过

楼主(2017-04-11):
求指教图中间灰色发绿光的是什么,也是PLC吗?

网友A:
有点模糊,大概是安全继电器吧?

网友B:
问的到底是哪个啊?难道就是传说中的PLC吗?

网友C:
看起来是安全继电器,你可以拍个更清晰的图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过图纸了,确实是安全回路的,应该是安全继电器把,但是安全继电器也有带CPU模块和通讯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右边那个红色的是PLC啊 左边这个灰色的 发绿光的 不像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像安全继电器

网友D:
与plc配套的安全栅
.

网友E:
上排左侧是带CC-LINK的安全继电器,右侧是PLC;
下面是CC-LINK的模块;

网友F:
怎么看不清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上排左侧是带CC-LINK的安全继电器,右侧是PLC;
下面是CC-LINK的模块;
带CC-LINK,光是听着就好高上大啊

网友G:
安全继电器.

网友B:
红色的难道不是伺服驱动器吗

网友H:
感觉CC-link好屌啊,现在到处都是这玩意儿,表示目前接触不到这高大上的玩意儿,好想搞一搞啊

网友I:
好像是安全栅,看看连电线到哪去了,就会知道了,

网友J:
看不清楚   像是安全继电器啊

网友K:
安装继电器也有带通讯的。我们这里的皮尔兹安全继电器就是靠通讯连接。

网友L:
回复 网友K:
他这个带通讯的安全继电器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他为什么要用CC-link??大神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嘛

网友M:
好像我们这里的安全继电器

网友N:
进口货?安全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