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1):
需要包几层电布以及电布的种粒.

网友A:
使用热缩头.冷缩头。

网友B:
电压等级几伏的电缆接头?

网友C:
要求高的话,可以架接一个接线电箱,

网友D:
这个要看电压的,低压的话自己好弄,高压的话还是找专业厂家来做。

网友E:
胶布加自粘带,然后上面在盖上绝缘皮子。

网友F:
接头最好错位。如果低压的话就套几层热收缩管,外面在用电工胶布包一下!

网友G:
要看绝缘要求 ,使用环境干燥的话,套上热缩管,再包上几层绝缘胶布,如果要求防水防潮,外面再缠上防水胶布 。

网友H:
这要看电压等级!

网友I:
高压电缆有专用的电缆接头,依据要求使用就可以了。
低压电缆依据电缆敷设、使用情况制作中间接头。1、固定不动的电缆用铜管直接压接,绝缘胶布、热缩套管、防水胶布包裹。2、非固定的电缆(船用电缆),手动编织接头(专用编织法,可度娘),各相接头分散、分布排列,绝缘胶布、防水胶布包裹。

网友J:
高压的很多都是用的3M的冷缩接头,很方便,楼主要是不在意的话,低压也可以让别人给你做成这样的接头,应该要佑险些。

网友K:
你这是问普通的还是高压的?
不同等级的电压电缆使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
高压的都是专用的!

网友L:
低压的,在潮湿环境,先用防水胶布处理,再用电胶布就没问题了!

网友M:
低压的话用电工胶布缠两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