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师傅

楼主(2017-04-11):
请师傅们帮帮忙  教教我       解释一下这电路图    1号线 和2号线  3号线    ,  时间继电器 不要2号线(红色线)可以吗 ?又为什么要2号线  (红色线)

网友A:
没有图啊

网友B:
2号线是时间到关闭。按一下灯亮了,设定时间到2号线断开,灯就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师傅们帮帮忙  教教我       解释一下这电路图    1号线 和2号线  3号线    ,  时间继电器 不要2号线(红色线)可以吗 ?又为什么要2号线  (红色线)
不要2号线,你那灯怎么会亮呢?

网友D:
2号是灯的电源线,没它灯就不亮了

网友E:
1和2是提供电源给灯泡,1和3是提供电源给时间继电器。

网友F:
2是继电器的触点线,控制灯的亮灭。3是继电器的线圈线,线圈得电才能计时。

网友G:
假设电灯泡是220V电压,1号线不仅是负载灯泡零线而且也是时间继电器负载线圈的零线,2号线是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之用,3号线火线-按钮-时间继电器线圈的一端(火线),当按下按钮时间继电器线圈得电,时间继电器常开触头接通后灯泡亮,延时后几秒断开,灯泡熄灭。

网友H:
如以上各位所说,2号线和3号线连接到了不同的端子,有不同的用途,可以画原理图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假设电灯泡是220V电压,1号线不仅是负载灯泡零线而且也是时间继电器负载线圈的零线,2号线是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之用,3号线火线-按钮-时间继电器线圈的一端(火线),当按下按钮时间继电器线圈得电,时间继电器常开触头接通后灯泡亮,延时后几秒断开,灯泡熄灭。
谢谢,师傅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I:
解释非常清楚

网友J:
给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K:
不接2线灯泡是不能亮的。

网友L:
不接2号线灯泡会亮吗,1 2是灯泡的电源线,灯泡跟时间继电器的触点串联,1 3是时间继电器的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