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通信问题

楼主(2017-04-11):
请问师傅,我这个西门子200的PG/PC接口怎么出现这个显示,无论如何都添加不进去接口

网友A:
你用的是原装配件的PPI电缆

网友B:
是不是WIN10系统啊? 需要一个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原装配件的PPI电缆
主要打开PC/PG接口显示没有接口可用,无法添加接口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WIN10系统啊? 需要一个补丁
W7的,以前用了的,可能360杀毒……。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的是网卡驱动问题。。。就是要先装好所有驱动后再装编程软件,不能先装编程软件后装电脑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的是网卡驱动问题。。。就是要先装好所有驱动后再装编程软件,不能先装编程软件后装电脑驱动。。。
现在重装电脑系统一切问题都没有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