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1):
原电机编码器损坏,编码器是2500线的,换全套伺服,新电机编码器是17位的,分辨率为131072线,提高了约13.1倍。那么把电子齿轮比分子乘13.1后取整数做为新的电子齿轮比,对吗?

网友A:
算术看来真的不好;
2个数再除一下看;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
你看下里面有没有一个每转脉冲数参数,有的话直接设为10000即可,什么都不用动

楼主:
   原电机编码器2500线4倍频是10000线,17位是131072线,相当于分辨率提升了13.1倍,把分子乘13.1或把分母除13.1后再取整数;如果换成20位,分辨率约104万,就变换104倍,这样理解是否可以?
   我新换的驱动器没有查到直接设每转脉冲数这个功能。有的话那就方便了。

网友D:
是这样计算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指教。上述观点还真得结合具体情况。看了台达官网解释:“以台达A2伺服为例,编码器分辨率虽然分17 bit与20 bit。但 PLS 单位都统一定为1280000 PLS/每圈,使用者无法更改。也就是当齿轮比设为1:1时,命令必须下达 1280000 个脉冲,伺服马达才会转一圈。”故对于由台达A系列换成台达A2系列伺服来讲,电子齿轮比将分母除以128就对了。实际情况就是分母缩小128倍,相当于齿轮比扩大128倍。而不是13.1倍,也不是104倍。现在已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