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1):
目前配的是220V 500VA的变压器,刹车效果很好,但是如果频繁刹车变压器就会很烫,已经烧毁一个了,数控机床用

网友A:
不知是设备配套来的,还是自己制作设备;变压器损坏原因是否因为过载,制动时间是如何控制的,“频繁”的程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设备配套来的,还是自己制作设备;变压器损坏原因是否因为过载,制动时间是如何控制的,“频繁”的程度如何。
自己制作设备,制动时间3秒,每30秒制动

网友B:
我这边5.5的是800VA,110V。

网友C:
加接一个电路,高压开启,低压保持,就可以了。有那么费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接一个电路,高压开启,低压保持,就可以了。有那么费劲吗
能详细点吗

网友D:
单相半波就有90V直流电压,可以直接使用,足够了不必再变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设备配套来的,还是自己制作设备;变压器损坏原因是否因为过载,制动时间是如何控制的,“频繁”的程度如何。
自己制作设备,制动时间3秒,每30秒制动
一天工作8小时,那么一天之内就会频繁接通960次之多,估计是接通冲击电流导致的烧毁变压器。
可以尝试更换500W的电子式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