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1):
我的经验是表量通不通,逐步缩小范围,2.刚出的故障看破损,表面有没有损伤,3.用力一点一点拽,是损伤断了的能拽出来,4.摸温度,温度高的地方损坏的可能性大,5.用表量,万用表和线的一端接电,用表一点一点在线外皮量电压,有明显波动的地方应该就是断点(这个还没用过,在网上看到的)。大家都有什么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A:
换整条线应该可以

网友B:
线路出问题一般在接头。松动,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C:
看是什么类型的线路。
如果是电力供电线路,因为线路使用的是大规格的导线,所以一般只能使用仪表进行测量。
如果只是控制系统的控制线路,可以扯,拉,拽等等都是可以的

网友D:
线缆敷设的少可以,如果都在桥架里面,想拽动非常难,更别说测量了。

网友E:
定期检查吧

网友F:
像行车电线,那么长怎么拽,不容易啊。

楼主:
只是说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G:
是一些常用方法,要是有预留线就好了!

网友H:
查太麻烦,信号线内断,难找。一般换新的。

网友I:
一般是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J:
曾经有次客户报修,说是什么什么信号没了,(多处信号没了),我拿图纸一看,一整个输出模块上面的信号都没了,问了下电控箱,继电器动作正常,但是就是直接反应的输出元件,没对应的动作。当时就判定,应该是公共端NG掉了,让他们电工查,然后电工各种抱怨,公司决定请我们服务(过了质保,要收费),我回电,千万别让我过去,我过去也要和你一样,一个一个线的查,这个么有什么可以走的捷径。客户不干非要我们过去,说是他们电工说,问题很复杂~~后来驱车前往,历经2个小时的高速车程,刚到客户厂门口,客户电工出来迎接我们,说问题找到了,就是说的老鼠咬断了其中一根线!然后~~~~~没有然后,回公司!

网友K:
如果确认是老化了,那唯有更新换代。靠维修补救没戏。受累没效果。如果不是老化,而是安装接线不到位导致的不可靠。可以重新规范接线,一次性解决。

网友L:
具体看什么线路断路,没有外力的情况都是在接头,端子上找

楼主:
这是最直接武断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