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我们公司有三个安川伺服4.4KW的是通过4AD和4DA模拟量,两个张力辊上装有12V的电位器,通过两个张力辊来实现三个伺服的同步,我们2号伺服是主给定,现在老是出现开一段时间后2号伺服突然转速就很慢,然后就会报A320,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很急

网友A:
查A320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A320是再生过载,它报这个就是应为2号伺服突然转速变慢,3号拉着2号在转,现在就是不知道2号为什么突然转速变慢

网友B:
2号机是在速度模式,出现过载请检查电机回路先,这个现象应该和张力控制模式没有关联

网友C(2019-04-26):
增加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