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不是通讯的,发脉冲的
考虑过用smart200的,需要48个plc,通讯也是个大问题了。

网友A:
还不如上运动控制器 比如欧姆龙nj

网友B:
呵呵;144路脉冲,你什么设备?
这么多路用小型PLC ?

楼主:
一个工装设备。要求用西门子的。

网友C:
这么多路还是加脉冲的控制器然后和plc通讯,个人观点,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单独的控制器。

网友D:
用西门子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E:
单纯从实现控制目的的角度,去选择硬件控制系统的架构方案,用小型机组网未尝不可,比如用smart200的网口进行联网组成工业以太网控制系统。

但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因素,会直接影响着硬件的选型,那就是该套设备电气控制系统的预算资金总额。

网友F:
用多个plc的话,plc之间也需要通讯组网,还不如用一个plc,通讯连接各个控制器。

网友E:
没有预算限制的话,完全可以使用S7-300的控制器实现,没有问题的,只是可能需要6位数的钞票左右去购买

楼主:
准备用三菱Q06  3个通讯来做。
成本还可以接受。

网友G:
西门子plc1500系列,西门子私服V9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西门子plc1500系列,西门子私服V90系列,
伺服是国产的
西门子的价格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