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出故障了

楼主(2017-04-12):
怎么回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AI卡上的量程卡设置不对啊

楼主:
量程卡是B·接线图如下

网友B:
再检查一下组态和硬件的量程是否一致。。模块上SF灯亮了。之前也没见过这个故障。。

网友C:
是在换硬件后出现的问题还是突然出现的这个问题,一般正常工作非常少出现这个报警啊

网友D:
换模块后,里面的ABCD没随之变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