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各位前辈好,小弟手里有一台台达TP04P一体机,想用来输出4~20ma电流,接线按照说明书接,测试按照手册中设置,但是用电流表测得最小电流一直在10.44ma;当我输入值为1900时,输出的电流为20ma;输入任何值都无法得到想要的4MA,其输出的电流一直在10.44MA以上。我百思不得其解,深知能力有限,所以来请教各位,还望各位指导一下
======================================
当测试电压输出时,PLC输出正常,但是我看手册 数值输入范围-2k~2k  实际输入-1.9k~1.9 才对应的是-10V~+10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鞠躬

楼主:
是不是有什么设置的地方不对?

网友A:
呵呵;你的是新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手+新机

楼主:
从台达官网下了一本手册,手册也是说对D1115进行设置...问题依旧。。。。

楼主:
求老司机教教我呀

网友B:
接的是变频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接的是万用表...就想让他输出4ma电流

网友C:
台达也出一体机了?

网友D:
你电流怎么测的 来个示意图看下

楼主:
测电流是直接将万用表的表笔接在PLC的 I点和AG...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直接把万用表的表笔接到了PLC的I5和AG端,输入K1900测得电流是20ma,但是输入K100以下的值,电流最低到10.44ma

网友D:
你的电流信号没有带载,建议带一个250电阻再测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直接接的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