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1、源型和漏型,一般针对晶体管型电路而言,可以直接理解为IO电路向外提供/流出电流(源或称为source)或吸收/流入电流(漏或称为sink)。对于DO来说,一般PNP型晶体管输出为源型,输出模块内部已经接好电源,电流通过DO向外流出,不需要外接任何电源DO就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西门子300/400系列或欧系PLC惯于使用这类输出。日系、台系和西门子200系列和大部分国产PLC一般采用漏型DO,即NPN型,需要外部接线上拉至24V电源,电流从外部继电器等流向输出模块。
2、对于DI来讲,道理是一样的,即判断电流是流出DI端子还是流入,来区分是源型还是漏型。一般来讲,DI的公共COM端接24V,输入0V有效,电流流向是从DI流出,此为源型。而COM接0V,24V有效,此时电流流入DI,此为漏型。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日系的PLC(如三X),对DI输入部分的理解,为“可以接入的输出类型”。具体为:如果DI可以接入源型DO,此时该DI称为“源型输入”,反之称为“漏型输入”。源型与漏型的DIDO,如果配对组合,可以直接接线使用。即DI(源)——DO(漏),或者DI(漏)——DO(源)。如果同性质的DI、DO互联,一般需要增加上拉电阻等反极性措施。
西门子分源型(PNP)或漏型(NPN)
1、漏型逻辑:当信号输入端子流出电流时,信号变为ON,为漏型逻辑。
2、源型逻辑:当信号输入端子流入电流时,信号变为ON,为源型逻辑。
当信号端子发出“ON”信号时,如果此时其电压为低电平(0V),则为漏型逻辑;
当信号端子发出“ON”信号时,如果此时其电压为高电平(PLC、变频器等一般为24V),则为源型逻辑。
源型输入就是高电平有效,意思是电流从输入点流入,漏型输入是低电平有效,意思是电流从输入点流出。
三菱现在的FX3U是可以选择源型和漏型

1、源型(source),电流是从端子流出来的,具PNP晶体管输出特性;漏型(sink),电流是从端子流进去的,具NPN晶体管输出特性。
2、s7-200plc既可接漏型,也可接源型,而300plc一般是源型,欧美一般是源型,输入一般用pnp的开关,高电平输入。而日韩好用漏型,一般使用npn型的开关也就是低电平输入。
3、源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正极,漏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负极。所以西门子PLC输出,既有源型又有漏型输出,但一般是源型。
4、三菱PLC,输入既有源型又有漏型,但多为漏型。漏型输入对应接的接近开关是NPN型PLC。

网友A:
这个我个人认为一般电工都知道吧

网友B:
搞工控的都会知道这些常识,不过对新人有用,新手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C:
多数电工还是不知道或分不清,楼主有心

网友D:
太啰嗦----最初听到源漏之说(现在也觉得啰嗦)
输入,接的信号对+有效,使用的是源型开关即PNP(理解为电流来自源)/PLC com接-。
     接的信号对-有效,使用的是漏型开关即NPN(理解为电流漏走了)/PLC com接+。
输出,PLC com接+,输出是漏型即NPN.
     PLC com接-,输出是源型即PNP.

网友E: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输出端子100%的PNP类型。输入的开关量端子亦如此。

网友F:
说的很理论,但是我是这样理解的!
漏型 = NPN  低电平(0V)有效
源型 = PNP  高电平(24V)有效
虽然日产一般都是漏型,但是PLC的接线方式不一样比如三菱与松下
三菱 S/S 接24V  COM  接0V  S/S这个端口接24V就是NPN  接0V就是PNP
松下 输入COM 接24V (没有S/S这个端口) 输出COM接0V

网友G(2021-04-24):
回复 网友D:
老哥,PLC漏型输出COM端不是应该接0V吗?

网友H:
欧美系列源型漏型与日系是相反的。日系:输入com+ 信号低电平有效 就是漏型 输入com- 信号高电平有效 就是源型
输出: com- 信号高电平有效 漏型 com+ 信号低电平有效 源型。
也可以这么记忆:输入com接+ 漏型 com接- 源型 输出com接- 漏型 com接+ 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