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l316j输出总是不对

楼主(2017-04-12):
按照网上这个原理图进行的制作pcb,最终出来的结果并不是高电平而是-5v低电平,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赐教

网友A:
Vin给了吗

网友B:
把各个点量的电压贴出来.

网友C:
图没有问题啊,输入和输出的逻辑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n给的单片机写的pw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好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管输入是pwm还是+5v,输出总是-5v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这里值得结果是Vout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5和6接口我悬空了,应该接高电平

网友B:
看图fault怎么和reset一样?
自己reset也一般用阻容做高电平,有个复位时间.
直接接高电平,怕复位有问题.

网友D(2019-05-05):
回复 楼主:
我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5和6接口我悬空了,应该接高电平,还不行

网友E:
1脚是否有输入脉冲?11脚输出电压是多少?如果1脚电压是5V,说明CPU没有给出SPWM波形信号,正常的【动态】1脚输入电压是2.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