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在室内工地,如比较大体育馆,方圆2-300米左右,4台机子在4个角落要同步操作设备,实时性要求比较好的,通讯数据在20个字左右,用网桥的话考虑到中间有遮挡什么的,造成网络中断,不知道其他好的解决方案没,无线穿透性要强,网络稳定的

网友A:
实时性要强,并且要求100%稳定对吧,而且价格不能太高。
我觉得还是用布线更加稳定,虽然也有品牌级别的工业无线通许控制系统,比如西门子的工业级2.4G或者5G频段的控制系统,价格可不是你能想象的,系统组网至少需要6位数的资金左右

网友B:
体育馆还有什么遮挡?
直接ap全覆盖就可以了!

网友C:
你要是上个网,玩聊天,刷无聊,用无线还可以.
体育场,又不大,还是1楼的布线,光纤吧.

网友D: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方案,我推荐你上万能的TB上搜搜:无线IO模块,稳定性的话应该可以的,如果需要安全性能很高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做有线吧!毕竟无线不能保证百分百的安全!

网友E:
做光纤最妥当

网友F:
中间有遮挡,可以考虑用工业级无线数传控制系统,无线穿透性强,自组网的,也不贵啊,我们公司就是专业做无线数传产品的,研发生产,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