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的设备,不知道这是个啥东西

楼主(2017-04-12):
小日本的设备,不知道这是个啥东西,有知道的吗,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原件第一次见……期待楼下答案……

网友B:
看着像PLC上的DI模块!

网友C:
是不是控制温度的

网友D:
光看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不是plc模块

网友E:
看英文是模拟量模块,具体做什么的要看它输入输出接到哪里。

网友F:
有电源 ,模拟量 还有闭点输出,控制什么的。

网友G:
开关电源吧

网友H:
侧面拍个传上来;
应当是信号转换一类的;

网友I:
隔离电源控制器?

网友J:
整个电控箱来一个啊

楼主:
侧面什么都没有写,旁边有2个直流24的电源

网友K:
信号转换/隔离之类的!

网友L:
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网友M:
看不出来。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信号转换/隔离之类的!
  同意13楼师傅的观点。

网友O:
看着像是信号变送器 然后带电流和电压两种输出

网友P:
对照原理图,应该能猜出来。

网友Q:
像电位器输出还有反馈

楼主:
这个是这图纸上的点

网友R:
对照图纸,应该就是信号转换

网友S:
像是一台比例阀驱动器,6,7,端子是接比例阀线圈,2,3,是阀芯位置反馈,4.5.接驱动电流表。9,10,是电源。

网友T:
信号转换用。

网友U:
模拟量驱动器,用在液压伺服阀上的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看图纸上去的是液压站的伺服阀,应该就是把plc给的模拟量信号转换成液压伺服阀能识别的信号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种板子他们都叫液压伺服比例阀放大板,gain是增加,null是归零,dth是比例系数,tsu和tsd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S:
像是一台比例阀驱动器,6,7,端子是接比例阀线圈,2,3,是阀芯位置反馈,4.5.接驱动电流表。9,10,是电源。
这么一说还真像是

网友V:
三菱有一款高速计数器和这个好像。

网友W:
好像是一个模拟量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