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M-10ADA

楼主(2017-04-12):
上电报警A.84  伺服电机有点刺刺拉拉响声

网友A:
有同型的先换过来看是不是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两台都是这种现象 ,我量测驱动都没问题 ,都是客户发过来维修的  我拍张照片 你看看是不是电机编码器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安川配欧姆龙啊?

网友A:
OMRON有些的确是安川代工的,但你这个是否与安川匹配?
找台安川对应的电机先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