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链条对比同步带精度怎么样

楼主(2017-04-12):
我想用链条来固定夹具,然后步进电机驱动链条循环,另一条轴用螺杆驱动。不知道有没哪位用过链条传动的

楼主:
有其它可以固定夹具的循环带?

网友A:
感觉这个精度很不好控制!

网友B:
这个误差很大吧

网友C:
我有用过,是日本春本链条,精度要看你夹具安装及加工精度了,我使用时是用伺服驱动的,每个工位定位精度在1MM以内,是用接近开关感应到伺服停止。

网友D:
这个我们公司在烘箱上用。

网友E:
精度不是太高可以用,还有一种齿形链精度更高

网友F:
不考虑伸长状态精度会达标,但是在烘箱内使用就必须考虑伸长率一致

楼主:
看样组精度真不怎么样,谢谢各位了

网友G:
我感觉还是同步带精度高。

网友H:
链条和链轮之间接触,会有巨大的误差,不适宜用在精度高的设备上。

网友I:
弯板链条,这个精度不会太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