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想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要用接线端子而不是直接在元件期间相连?(除了给客户预留接口外)。相信很多人都能说出一个词“便捷”。
先来了解很多人是有这几种情况下才会用接线端子:
一、不同区域(像盘面与盘内~);
二、连接多个设备;
三、甲方(业主)或顾问(咨询)要求 。
至于使用原因是:方便对元件维修(查线)及整理;螺丝锁紧出现问题时用更换接线端子替代更换设备;解决一般元件一端点只可以接两条线的局限。
用接线端子的好处也是解决安装空间和元件线径问题、另外就是安装操作的便捷和安全。主要体现在二次连线不好下手,且连接时可能会触及其他二次线;一次连接线径小的可以,线径太大对于分割程度很高的柜子,弯曲半径是个问题,同时会产生应力问题,对开关可能损坏;另外可能安装规范要求的线鼻子可能会大大的大于元件本身的安装点。
用接线端子完成设备的拆线、接线有效保护元件的控制安全回路是工业接线的趋势和必然。

网友A:
通常控制柜和设备是分离的,不用端子也不行。从道理上讲当然是直接连接好,没有中间接头,更加可靠。

网友B:
不知是不是自己总结的。
好像描述方面,感觉不是很清晰或未突出重点;或者说,为一般性的描述。

网友C:
端子接线要是控制盘接线方便

网友D:
安装拆卸方便!

网友E:
嗯 ,使用端子的用意,楼主说得够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