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如题,这两天用到三菱fx3s系列plc.用DRVI一直走,碰到感应器后反方向走。在程序中改了脉冲数正负符号或者置位复位方向输出都不行,伺服设置脉冲加方向。走的时候只走了第一段,碰到感应器后不走了?求助各位看看是什么问题?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你应该这样写  比如 用的CH0通道发脉冲,一开始向左走碰到感应器立刻停止,用当前脉冲标志M8340的下降沿再触发向右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这样写  比如 用的CH0通道发脉冲,一开始向左走碰到感应器立刻停止,用当前脉冲标志M8340的下降沿再触发向右走就好了!
和用感应器上升沿触发停止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这样写  比如 用的CH0通道发脉冲,一开始向左走碰到感应器立刻停止,用当前脉冲标志M8340的下降沿再触发向右走就好了!
而且脉冲数是无穷大哦

网友B:
PDF说,定位的数据修改后,要断开1个周期的时间再闭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F说,定位的数据修改后,要断开1个周期的时间再闭合才行。
有的,有200ms的延时

网友C:
用两条这样的指令,分开执行试下,前面一条执行正传,后面一条执行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能明天试试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能这样触发,当感应器一感应时,PLC的脉冲正在停止中,所以你感应器上升沿触发时,前一段正在结束状态中,所以你触发下一次动作是无效的,只能当前一段完全停止时,才能触发下一次,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都是用M8029(脉冲输出完毕标志)或者M8040下降沿(脉冲输出标志)  小伙伴明白了不??

网友D:
最好是能把你程序贴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触发,当感应器一感应时,PLC的脉冲正在停止中,所以你感应器上升沿触发时,前一段正在结束状态中,所以你触发下一次动作是无效的,只能当前一段完全停止时,才能触发下一次,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都是用M8029(脉冲输出完毕标志)或者M8040下降沿(脉冲输出标志)  小伙伴明白了不??
完全停止怎么理解?是发完脉冲还是给停止信号停止后?如果是前者,那么脉冲数为无穷大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如果是后者的话,那碰到感应器的上升沿停止应该没问题吧?望细说?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比如 你X0置位一个继电器M0.M0驱动指令DRVI Y0 启动电机往左走,当碰到感应器X1断开发脉冲指,X1上升沿立刻复位M0,下一步用M8340脉冲输出标志的下降沿置位M1  M1驱动指令DRVI  Y0 启动电机往右走  再碰到感应器X2,X2复位M1就好了

网友E:
8楼的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 你X0置位一个继电器M0.M0驱动指令DRVI Y0 启动电机往左走,当碰到感应器X1断开发脉冲指,X1上升沿立刻复位M0,下一步用M8340脉冲输出标志的下降沿置位M1  M1驱动指令DRVI  Y0 启动电机往右走  再碰到感应器X2,X2复位M1就好了
先谢谢!因为我反复检查了下程序,没有发现逻辑上的错误!大师说的应该是对的!谢谢了!到时候试试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是菜鸟一枚,只不过比你早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 你X0置位一个继电器M0.M0驱动指令DRVI Y0 启动电机往左走,当碰到感应器X1断开发脉冲指,X1上升沿立刻复位M0,下一步用M8340脉冲输出标志的下降沿置位M1  M1驱动指令DRVI  Y0 启动电机往右走  再碰到感应器X2,X2复位M1就好了
大师!试过了不行哦!跳不出顺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要被你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被你气死了!
我按照你的方法写了不行啊!开始发第一段脉冲走,碰到感应器用m点停止,然后m8340下降沿触发下一段顺控,跳不出。我后来不用顺控写了,用了解码指令搞定了。。三菱顺控要把脉冲放外面发就正常,试过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程序本来就不能顺控编写,你用顺序步进写,程序不好写!但是也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