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二手PLC很多不懂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4-12):
以上是是信手写的一个编程,我刚买的PLC为什么显出输出是红色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上是是信手写的一个编程,我刚买的PLC为什么显出输出是红色的?????
随便想知道为什么读取程序的时侯总会弹出这个对话框???

网友A:
显示说明有输出

网友B:
显出输出是红色的,楼主想要什么颜色的啊?
为什么读取程序的时侯总会弹出这个对话框?第三个勾去掉应该就不跳出来了。

网友C:
红色说明是输出了啊,是不满意红色要其他眼色,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呵呵;程序里输出,对应的灯当然要亮,不亮就有问题了;

网友E:
看你程序怎么写

网友F:
这问题莫名其妙的

网友G:
你的程序灌进去没有嘛!
如果没灌进去输出亮灯就是问题了
看你的程序输出就是2345
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H:
输入输出接通时都是红色的。

网友I:
多少钱啊,,看价格

网友J:
里面可能有程序

网友K:
输出灯正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程序里输出,对应的灯当然要亮,不亮就有问题了;
不是啊。我记得有输出不是绿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输出接通时都是红色的。
不是绿色吗?

网友L:
不能显示绿色的输出指示灯,因为三菱公司在生产PLC控制器的时候,IO指示灯选择了红色的LED半导体发光二极管来焊接电路板。

网友M:
有程序在运行,输出接通了(有指示);说是绿色,是指曾见过这台PLC的还是另外同类型的?

网友N:
楼主这是在指示灯是什么颜色纠结着

网友O:
表示有输出的显示

网友P:
这种就是红色的指示灯,软件版本是不是偏低?

网友H:
回复 楼主:
每个品牌部一样的吧,输入输出颜色不一样。三菱是红色,西门子是绿色。

网友Q:
想要绿色你得去找三菱公司定制了,或者你自己更换成绿色的指示灯。

楼主:
回复 网友I:
70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H: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你喜欢绿色的,拆了把CPU板的指示灯换成绿的就行了;

网友R:
lz学习前建议查看下系统手册

网友S:
哈哈,可以涂成绿色的哦~~

网友T:
是红色的错啊

网友U:
红色的是为红绿色盲患者设计的,如果你不是的话就要求卖家换正常的过来。

网友V:
红色有问题吗,又不是CPU报红色灯。

网友W:
恭喜楼主的PLC没坏

网友X:
PLC没毛病,可能是你软件出了问题

网友Y: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喜欢绿色的,拆了把CPU板的指示灯换成绿的就行了;

也蛮好的,绿色的也好看。

网友Z:
万丈高楼平地起,好多初学者还没入门,就急着问编程之类的问题。有个哥们连行程开关名字都叫不上的,问别人怎么接线,还要详细介绍!!怀疑介绍多了能听懂么

网友AA:
你的程序起初X000一通电常闭后面Y2,Y3,Y4动作有输出,PLC输出信号灯亮是正常的。

网友O:
说明有输出了

网友AB(2022-10-24):
这是正常输出颜色。报那个对话框说明你的软件版本有点低需要升级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