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台达变频器b系列18.5kw机器  上电 没有运行 限流电阻冒烟   请教各位大师  怎么检修啊?

楼主:
开关电源 单独上电 显示正常  逆变部分都是正常的 把晶闸管拆掉 触发端也有脉冲输出 电压2v

网友A:
   限流电阻冒烟,应该是接触器没有吸合或触头接触不良。查接触器、接触器控制光耦、三极管及供电电源。如果楼主再描述祥细一点就好分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机器没有接触器 用的是晶闸管  变频器没有接负载  没有启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检查滤波大电解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解电容 短路?   有5台都是同样的故障   不会这么巧吧?    用电容表 测得出来吗?

网友C:
晶闸管肯定没有充分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器没有运行  晶闸管没有完全导通也不应该烧限流电阻的吧?   只是开关电源在工作 没多大负载的吧

网友D:
如果是电源开关管短路了,也会有这种情况的,测下电源的正负极电阻有多大啊。

网友E:
肯定有短路存在,不然晶闸管不导通没运行的情况下也不会冒烟。

网友F:
是不是模块坏了

网友G:
查限流电阻后面的电路。  这个机器接了主板才有可控硅触发信号,开关电源供电和主回路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开关电源是好的 单独上电工作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模块测量时好的 没有短路

楼主:
现在也只有检查滤波电容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外挂电容试试。

网友I:
主回路滤波电容漏电,接触器主触点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