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上位机PC使用VB6.0  读出 DVP 32EH3 plc 连续寄存器内的12个浮点数(24个寄存器),每次只能读出4个数据(8个寄存器),不管是更换连续寄存器的区间,还是同一区间换读不同位置都只能读出4个数据。
  通过ISPSfot在线监控,12个数据均在动态之中。PLC客服说串口有问题,我有些理解不透。这里没有限制数据长度,而是一次读出全部数据,也没有设置OnComm事件。如果是串口问题,应该写不进去,读不出来。
  请教老法师:
         真是串口设置问题还是PLC的输出端口缓冲区只能输出8个寄存器的数据?
         如果是串口问题,还得老法师指点如何设置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