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的直接窗口

楼主(2017-04-12):
先是EB8000中切换开关控制不了直接窗口,只能打开窗口时切换一次,再就打不开了。改为复归型开关正常,奇怪。
后发现直接窗口 属性里垄断功能勾选了,去掉勾选 就打开正常了。

楼主:
这样还好,但好像还有问题。切换开关变成了复归开关,按下奇数次打开直接窗口,偶数次关闭直接窗口。
直接窗口设置如下:

切换开关的设置如下:

直接窗口元件属性设置:

楼主: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嗯无语路通的软件这个上面是非常很好的

网友B:
你应该选错按钮了,  切换页面要用功能键!控制直接窗口一般用复归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