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最近有个问题!想使用对射式光电开关,市面上对射式光电开关都是1对1式的,即发射信号和接收信号,我想使用,1对几就是1个发送,几个接收的,但在TB上询问几家,有些说可以,有些说不可以,以前没有过这个经验,想问问大家,对射光电开关能不能,1个发射,几个接收来使用!

网友A:
什么叫对射?对射的偏差角度很小。

网友B:
对射还真没有用过一对多的……

网友C:
关键是你要达到什么效果?
角度大了不成为乱射?

网友D:
1对多?这种好像还没见过,讲一下你的要求呢。

网友E:
一对多我还是没有见过,我见过反射式的,可以输出几个不同的状态,调节光的强度跟距离,但是很贵的,要几千大洋!

网友F:
一对多没有。

网友G:
难道你说的是移动发射 固定接受?或者固定发射移动接受?

网友H:
有什么实际应用吗

网友I:
可以的,根据情况,发射端装放大镜,同时接收;如果是单独一个个接收也是可以的,就是个红外光,强度和距离要调好。

网友J:
为什么非要1对多?发射端多个并联,多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K:
如果一对多,与发射端对的最正的接收端信号最好,其他有可能有信号,有可能没信号,跟发射与接收的间距有很大关系。不建议使用一对多。

网友L:
范围大了直接使用安全光幕;

网友M:
可以,不过会有误动作的

网友N:
还是说出你的目的再说
7楼说的,只是用途之一
如果配合其他条件,还可以有之二,之三

网友O:
对射式光电开关如果是连体的,不行。只能是一对一。如果是分体的,也就是发射管做红外光源,若干接收管做开关,移动式轮流接收。那没问题。但一个光源,同时n个开关接收做不到。

网友P:
一对多,我想知道,角度怎么设置,稍微偏差一点,放大量就很大了,除非你运用场合要求不高。

网友Q:
如果一对多可以接收,干扰也会多
楼主是准备做什么用?如果是安全防护可以直接上光幕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在移动小车上,小车走到一个装卸点接受一个信号停下来,最好采用步进和伺服定位最好,但是预算没通过,只能采用减速机靠走道信号采集点停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是固定点,是移动点,流水线的小车移动,车上安装一个发射信号,每个装卸点装一个接受信号,当小车走道这里接受信号,需要小车停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我移动发射信号,固定接收信号!

网友R:
呵呵呵,你要一个发,几个收的,这样是可以实现,但是前提的要订购,把收的都改在一个身份号

网友S:
你可以试试一面发射,一面反光的那种,多个连城—条线。

网友B:
小车移动轨道固定,在你需要停的地方安装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不就可以了,需要停在哪个位置,哪个位置的接近开关工作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时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接近开关或者是光电开关,但是小车是来回移动的,所以用这个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R:
嗯!明白,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对,我要同一条直线不同位置接收的,所以按原理来说是可以的!

网友T:
只看到过一对一的,不知道楼主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控制的,只要你想到哪里停,哪个接近开关让他工作就OK了,控制起来应该不难,接近开关质量买好点,工作也挺稳定的……

网友O:
回复 楼主:
这没问题让红外光源作动,接收管做静。只要保证每一个接收管都能准确受光就OK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当时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接近开关或者是光电开关,但是小车是来回移动的,所以用这个不行!
没有明白,小车来回运动为什么用接近开关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O:
多谢版主的指点,现在有信心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U:
小车的体积比较大。首先接近开关接受距离比较短,不能采用!如果是光电开关的话,接受距离能比较远,但是不精准,最好,而且经济实用就是,对射光电开关了。

网友N:
买一个回归反射型光电,再多买反光扳就可以了,不就为了省钱嘛,很简单。

网友V:
不知有什么用,但你可以自己做啊,用几对接收端输出并联,最好用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O:
33楼方法ok。特点反光板的反射距离可以比较远,做起来可靠性会更高。也好调节。

网友W:
接收的靠得近还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回归反射型光电可以是可以,但是定位还是对射光电比较精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回归反射型光电可以是可以,但是定位还是对射光电比较精准
凭什么这样说,你可以用对射与回归反射做实验比较
想发到CM精度用光纤

网友N:
引用 网友O:
33楼方法ok。特点反光板的反射距离可以比较远,做起来可靠性会更高。也好调节。
说距离,没有对射远。
可靠性可能因为少一侧接线缘故,其也是最省钱的原因。

网友O:
我们用的对射式距离很近,在cm级别,而反射式我们都在m级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想问下,一个发射光,N块接收板能够工作吗(在同一条直线上不同位置)

网友O:
回复 楼主:
每一个接收管输出就是一个开关量,作为一个信号通道,n个信号n路通道\就是di。要保证共地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觉得用反射光有点不可靠,那么大的设备来回跑就只有一个转感器工作

网友X:
一对多没用过,我记得每一对发射和接收的频率是一至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我们用的对射式距离很近,在cm级别,而反射式我们都在m级距离。
分体的都在m级(光纤,光微除外)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用反射光有点不可靠,那么大的设备来回跑就只有一个转感器工作
再确认一下,小车在一条直线上来回运动,在需要的位置停下来。
用plc控制。
好,将使用反光板式的光电开关安装在小车上,在需要停止的位置安装好反光板,调整好反光板,保证光电开关能正常工作,剩下的就是plc程序的事了。

网友N:
还可以在小车上装编码器来发到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多谢大师的指点,我明白很多,这个方案可以省光电开关。小车走无线的,我还是得走对射的,因为无线担心信号干扰或者信号不稳定造成误动作,现在选择的是小车上安装一个发射开关,小车的装卸点安装接收感应器走线的。再次感谢大师的指导!

网友N:
回复 楼主:
在顶楼就将小车控制工艺提出,估计这楼也就盖到30层就完工了。
光电成对买比单买接收便宜-经验。

网友O:
回复 楼主:
反射式光电传感器可靠性没有问题,关键是反射板的位置要固定,且位置精准。

网友O:
回复 网友N:
还真是,我们用的对射式都是连体的。分体式的没用过。

网友O:
是呀走无线通讯的方案好。

网友N:
回复 楼主:
所顾忌的干扰即便用全对射也同样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K版,我也认为走无线的方案好!说明我脑瓜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