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2):
安规仪的要求:ASCII码接受和发送,波特率9600,通讯地址:15,其他没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规仪的要求:ASCII码接受和发送,波特率9600,通讯地址:15,其他没说明,

RS 指令,手册上有,其他无说明。

网友B:
水一下,表情楼上sam

网友C:
参考一下通讯协议的内容

网友D:
应该还有其它的参数、对应地址之类的!

网友E:
用RS指令,具体还要看通信协议!

楼主:
嗯,找到解决办法了,因为PLC还要组网搭建,所以组网用了通道1,PLC左侧还需要装一个什么通信特殊适配器,属于通道2,通道2不能使用RS指令来进行通讯,因为通道一占用了,所以只能使用RS2指令;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