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箱和按钮箱

楼主(2017-04-13):
24套按钮箱和接线箱有什么区别啊?接线箱要怎么画啊?没有其他图纸怎么画按钮箱和接线箱?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你要画什么图?
原理图?端子图?布置图?结构图?

网友B:
接线箱按钮箱楼主要的什么图?

网友C:
布置图还是接线图?不一样的画法

网友D:
估计是承接的电气工程,不要去想所有的费用都能自己节省下来,如果连CAD软件的界面都没有接触过,还是花钱聘请专业的绘图技术员来绘制整套的工程电气图纸吧。

网友E:
按钮箱和接线箱是不一样的,按钮箱是控制的箱子,接线箱只不过是中转下,网上有很多,可以去搜索下。

网友F:
打算用什么软件画图

网友G:
没有动手能力就这样,接受任务一筹莫展。没吃过猪肉还不看看猪跑?找一个实物研究一下。就有答案了。

网友H:
按钮箱上面有按钮,里面有接线端子,接线箱里面只有接线端子,这就是区别

网友I:
我的理解是接线箱只能算是中端转接接线用的
按钮箱一般是在末端或者用户现场操控使用的!

网友J:
接线箱当然都是接线 哦,端子排 ,电缆什么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线箱和按钮箱的图纸。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但是现在没有图纸,我要怎么画接线箱和按钮箱的电路图啊?

网友K:
先画原理图再画接线图和布置图。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是接线图,是接线端子箱。起到一个过渡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AUTOCAD

网友L(2017-07-25):
按钮箱  和接线箱 ,我勒个去,你要我一大堆。

按钮箱,首先你要搞清楚和对应的启动箱或者组合启动器有哪些接口?

电源指示? 必备。  运行指示? 正转?反转?还是都需要, 再就是启动及停止按钮呢? 不外乎这几个功能。

要么5芯,要么7芯,要么10芯,注意进线端选择合适的与电缆匹配的填料函!是否有油漆需求,一般船舶都是MUNSELL 7.5BG7/2  或者RAL7032

接线箱,你要弄清楚要对接电缆的截面积及电缆线芯数,选择对应的端子,进线方式 是 上进上出?下进上出还是上进下出...
再就是电缆填料函的问题。
最后就是油漆...

网友J(2017-12-02):
画按钮箱和接线箱,得有电气原理图纸呀,安装在哪里呀都得弄清楚 。

网友M(2018-05-08):
按钮箱 又叫远程控制箱,接线箱 全是 接线端子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