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如何改变数据类型

楼主(2017-04-13):
我现在是想将负数赋值给D3602,,所以想将D3602的数据类型修改为int型,但是就是改不过来,在软件里面“符号”选项都分别定义过了,但还是不行。不知大家有什么办法呢,我使用的命令是MOVL指令,
。还有就是在软件中模型树这有两个符号定义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一个是全局的符号定义,一个是每个程序中的定义?

网友A:
1、全局符号与局部符号的区别。
2、上传你的程序。

网友B:
第一个是PLC里的符号,在PLC里都可以用.
第二个是程序里的符号,出了这个程序,就不能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意思是,程序就相当于块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意思是,程序就相当于块么?
欧姆龙中的程序相当于任务,显然块与程序是有区别的,任务会被系统调用,而块只能被程序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