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3):
最近收到一台机器,客户反应变频器正常运行,突然就黑屏,断电重新上电后正常,大约每天两小时故障出现一次,,,但是我收到机器后,带电机运行了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想问下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要结合外部控制线路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倒是不理解,不知能不能说具体点,但是后来换了一台,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不理解,不知能不能说具体点,但是后来换了一台,就正常了
估计是电解电容器的容量下降或者不稳定,更换所有怀疑的电解电容器,并让客户尝试重新装机使用。

网友C:
楼主运行只是变频器送电,还是带电机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带电机运行

网友D:
这要拆机看内部电源是否有接触不良,虚焊,还是显示屏故障,黑屏端子有没有电压?没有变频器型号?图片?怎么帮。

网友E:
是不是振动接触不良。

网友F:
这种问题要在故障出现的时候抓紧时间测关键点

网友G:
这个不好说了 开关电源查一查

网友H:
软故障还真难说啊

网友I:
是不是要实际带负荷运行才能看出来问题!

网友J:
   在现场是带负载运行,自己维修是空载运行,故障没有表现出来。我分析开关电源和驱动部分供电有故障的可能性较大,重点检查电解电容。

网友K:
看有没有电压低或输入电源偏相。

网友L:
这种情况最好取现场去看看观察,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M:
查一下开关电源自供电绕组的限流电阻以及启动电阻。

网友N:
有可能内部接触不良,在机台上运行有振动导致失电,楼主只是空载测试运行,跟现场的工作环境差异很大的。

网友O:
以前遇到过一台,现场一上电就掉电重启,拿回来测试运行正常,以为是外围有问题,送过去客户反应还是老故障,后来拿回来继续测试,运行了很久才出现故障,那个是开关电源电路部分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O:
什么问题,器件不良?但是我感觉好难判断

网友P:
加温模拟,用热风吹